主板复位问题(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8-08-01):
945公包板一块! 一直重复C1-AF-C3-25-26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无显示!多谢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换张显卡再看看PCI-E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档显卡了

网友:
跑到26 应该亮了吧

网友:
连接开机电路中的一个小三极管坏了...就在南桥附近,被软击穿的...换了就好..

网友:
开机过程中检测显卡的时候电流一增大就呈现出击穿状态..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