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诊断卡显8985不走,开不了机,,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08-08-01):
今天客人送一台T41的机子,刚开始是不通电,据客人说,这台机子以前就是老掉电的,我打开一看,发现没有待机,我给板子别加焊了一遍和换了一个ADP3806,一上电有了,一按开机键,风扇也动了,就是不亮机,走到8985就停了,现在怀疑是显卡坏了,但还没做,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先,这种问题会是什么引起的多!

网友:
这两天也是经常遇到38  87 85的机子。还在解决中,觉得显卡的原因比较大。有一台是T42的 一台是X31

网友:
我测了CPU的电压都正常,复位灯不亮,正常的话应是一开机时复位灯是会一闪而过的但这台机子一开机就8985现在还是没头绪请反指点迷津

网友:
是个电源核心IC呀
CPU用的那个

网友:
我的T41是一开机,诊断卡上跑00FF,3V 5V灯亮  rest灯也一直亮,不知道对不?

网友:
复位灯应是一闪即息, 长亮就不对了, 无复位信号, 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亮1845无输出的很多,一般是电容坏

请问哪个是1845哦,请多指教了。

网友B:
是不是安全芯片没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安全芯片没装啊

我那个机器没有安全芯片的

网友:
建议你先刷一下BIOS看看怎么,要是不行,就把南桥直接换了,换了就应该OK

网友(2008-09-21):
听听声音是不是四短报警,是的话,刷BIOS

网友:
有CPU供电,没复位可以看下时钟有无,没复位的情况下,你所说的8985代码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网友:
一开始就8985,相当于没跑码,复位常亮显然不正常了,还是先查查供电,时钟吧,虽然是老话,真正查好也不易的,工作条件满足还不跑,再动桥吧

网友:
看电流上到多少了,拔掉内存再看看跑什么,结合着看,应该很快就可以确定是否显卡故障~~!!!

网友:
搞好没有呀,搞好说下呀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 换南桥 好了

网友:
没安装安全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