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533主板 同方品牌机问题

楼主(2008-08-01):
同方品牌机 用的是 ASUS P5S533-TVM/S主板 进系统使用一切都正常,就是进不了BIOS 设置 ,按DEL后  没有任何信息 ,就左上角位置光标在闪(黑屏),按键盘 NUM 灯有反映,等N长时间后 没有变化。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有哪位遇到过类似情况,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把集成网卡取了试下

网友:
没错,集成网卡是会有这种故障,我分析原因是网络启动方面有问题。

网友:
收到~
谢谢两位提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