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显示器修理从入门到精通》错误指正

楼主(2008-08-01):
最近研读了国防工业出版社的《彩色显示器修理从入门到精通》(2006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这本书确实不错,读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但是我发现书中的错误也是比较多的,现在把我发现的错误指出来,希望与正在读这本书的朋友一起交流。

1:第62页倒数18行应为:绕组和“次级绕组”采用紧耦合结构

2:第66页的图6-6中:R612应为C612;R603应为C603;UC3842中RS触发器左边的“电流检测比较器”上边应为反向输入“—”,下边应为同向输入“+”

3:第70页的图6-8中:D1、D3的方向画反了,按照书中的D1、D3电路根本无法工作

4:第71页倒数第16行应为:当交流电压的负半周到来之后,其充电回路“逆电流方向”为

5:第72页正数第13行应为:光电耦合器“IC914”;倒数第10行应为:IC903的“3”脚外围有由D912、“D918”组成的

6:第88页:“5.开关管代换不当”和“要诀”矛盾;要诀最后应为“电源将不能启动”

网友:
7:第111页倒数第2行应为:74LS86P

8:第112页的图8-7中:CD4098的第11脚应为“2B”

9:第113页的“(1)模式识别和频率自动跟踪原理”,当行频为31.5kHZ时,根据第112页的图8-7仔细分析,得出的结果与本书的结果正好相反

10:第114页“(2)显示器对两种频率的识别”中(7脚)应为1Q的补,而不是1Q;9脚应为2Q的补,而不是2Q

11:第116页的倒数第8行中:最高行频肯定不是“40kHZ”,最高场频也肯定不是“90kHZ”

12:第118页的倒数第10行“第三路到视频信号处理……”但是在上边的图8-13中根本找不到这个“第三路”,应该补画上

网友:
13:第124页的图8-19中(b)、(c)、(d)中的开关应断开, 而图中是闭合的;(i)中应该标注-Ip

14:第125页的正数第11行中应为“……Iy与t成正比……”,(I应该小写,y应该是下标)

15:第128页的倒数第15行“当行频fH"后面少1个向上的箭头

16:第130页的图8-23中:C404左边的二极管是VD406,C405左边的二极管是VD403

17:建议将第109页的图8-3和图8-4合成一个图;第115页的图8-9和图8-10也合成一个图,这样便于分析

18:建议将第119页的第2段的第一句“R142为负反馈电阻……”移到上一段的末尾;在第2段前加上“另一路经R139、C114积分加至N102D的13脚反向输入端”,这样可以呼应上一段的“其中一路……”

网友:
19:第119页的倒数第9行中应为“这样使N102B的5脚页始终保持……”

20:第143页倒数第3行应为“Q935导通后,其E极的171V电压……”

21:第144页的图8-44中与电阻R25相连的应该是U1的第26

22:第145页的正数第2行应为:电子开关Q932导通,其E极的131V电压……;正数第3行的末尾应为“电子开关Q930

23:第145页正数第10行:二次电源的核心应该包括IC801,电感L801和开关管Q801;倒数第1行应为“PWM锁存器控制开关管Q801的导通时间”

24:第146页的倒数第7行“该5V电压还加到电子开关Q806……”其中的5V应该是12.2v吧?

网友:
25:第148页的图8-47中R962左边的三极管是V912,图中未标注

26:第150页倒数第21行应为“N201的7脚输出……”

27:第151页的图8-50中电感5903右边应该补画上滤波电容2907

28:第153页的图8-52中电阻R149与R147相连的线上应该补画电阻R148

29:第156页倒数第14行应为”(2)在同一模式下,如640*480模式……“

30:第158页正数第8行应为“或者钳位脉冲没有加上”

网友:
31:第200页的图10-10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图中根本找不到红阴极Rk,另外真实的显像管管脚的排列并不是如图中那样绕圆周平均分的

32:第213页倒数第7行:整个“(4)”这一段应该是介绍“旋转控制电路”的,但是书中却把上面的“(3)枕形失真控制电路”又印了一遍,   ,这个错误太低级了

33:第143页的图8-43中Q803发射极应该是左边的和D808相连的极,NPN型小箭头向外

网友:
俺也有这本书,看都看不懂,怎么指正错误?供400页呀,才到213页,希望楼主继续指出错误,俺好照葫芦画瓢一一在书上标出,以便今后学习。谢谢。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发现这麽多错误读书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功力深厚,跳出这么多错误,让新人少走弯路,太高尚了。谢谢。

网友:
我估计你这本书是盗版的。

网友(2008-09-16):
新华书店买的书怎么啦?现在银行还能取出假钱呢.

网友:
厉害啊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功力深厚,跳出这么多错误,让新人少走弯路,太高尚了。谢谢。

这书可能没有正规出版,没有审好就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