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nQ通病

楼主(2008-08-01):
明基的C5707换了有好几个了,
最近又搞了一个.
换了一个开关管.补焊后试机--还是保护.
量一下,短路了.认真查了一遍:没有搭锡.是C5707装反了.
再换一个.OK了.

这里我想提个问题:benQ的这个病要换完4个C5707,两个电容和PMOS吗?(看到    灵睿 2008-7-27 15:49  发的贴)
以前我都是哪个坏换哪个,也没发现返修的.

对于这个通病,明基客服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既然是通病那肯定是设计的问题,除非另改电路架构。我不是明基的客服,这个问题我就代替他们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修到一个明基的液晶,谢谢你们的指点,

网友:
我看到过BENQ服务中心的维修过程 就是换5707 然后换电容 还有前面的保险 然后补焊高压线圈的每个角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