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UEPL主板问题

楼主(2008-08-01):
检测卡跑26,主板报警一长两短,CPU内存显卡没问题,就是没显示,希望老师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啊

网友:
没有检测到显卡
1 检查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2 目视显卡插槽有没有烧痕 有没有铜针不复位或严重弯曲甚至短路的现象
3 刷BIOS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输出1.5V  ,插槽没有烧痕。铜针也没问题,就是没刷BIOS,谢谢了

网友:
那就是了,刷一下试试吗?多动手

网友:
谢谢,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