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TS类似的测试显存的有么

楼主(2008-08-01):
RTS类似的测试显存的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颗粒,找和内存一样的颗粒就可以啦,把显存颗粒换到PCB上用RST来测试,应该一样的把

网友:
我知道有NV系列的厂商程序:MATS

网友:
好像没有,DOS下和windows下的都和RTS不一样

网友:
好像没有,DOS下和windows下的都和RTS不一样(卡了刷新了一下怎么就变二个回复希望不要扣分)
[
]

网友:
显存和内存颗粒好像不通用啊. 有说错了.请指正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