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01234567错误,怎么弄

楼主(2008-08-01):
用RST检测01234567错误,拖焊,换颗粒,均不能解决,还是错误,有高手给指点一下码?

网友:
PCB上有问题。需查几乎所有关键信号线,数据线,地址线,时钟线,片选线,BAMK线等等,有那时间,早换掉PCB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呀,不如直接换PC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