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显存的代换问题吧~~~

楼主(2008-08-01):
显存有什么代换原则呢?是不是任何品牌,同一代\相同速度或是快代慢都可以呢?请有经验的朋友谈一谈吧~~~

网友:
个人感觉,三星的颗粒与其它牌子的兼容性差些.HY的最好.

网友:
一般找同厂商同型号的替换,高速可以直接替换低速,低速替换高速可以修改bios显存部分的频率。不同厂商显存替换只能尝试,成功率跟颗粒之间兼容性和显卡bios版本都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