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基础知识之一] 内存条的构造

楼主(2008-08-01):
仅以DDR1代为例。
内存条又称内存模组。意即指它是一组元器件构成的功能性模块。
关于面(BANK)的浅解
一只184线的内存条,它可以装载一个面(1BANK)或是两个面的模组。这里的面是指逻辑结构而非物理结构,因为在物理表面,两个BANK可能分布在同一物理面上,而一个BANK也可能分布在两个物理面上。举例:1,当存储器IC芯片也就是俗称的颗粒,为16bit位宽时,四个颗粒就构成一个BANK,那么一个物理面上有八颗这种颗粒时,它就含有两个BANK,多层印刷电路板-PCB,在这个条子的背面就不再焊接颗粒,因为一个内存插槽只能识别两个BANK,这是它的电气规范。2,做为两个物理面互为补位的4bit颗粒,两个物理面的颗粒合在一起,也只能构成一个BANK。
1个BANK的数据位宽的总和最少为64bit。最多为72bit,其中的64 bit做为存储数据,其余的8 bit用来存放ECC校验值。做为普通工作站级别的内存条,一般不包含ECC校验,只需要64bit 数据位宽足够。
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原理:64 bit构成一个BANK,内存条即可工作。不论构成这个BANK的颗粒数量是多少,单颗粒数据位宽是多少。
在PCB上对BANK总数的识别:1,不拆颗粒。一般情况下,两个物理面都有颗粒位的焊点排列,且是排阻在同一个物理面上,使用8bit颗粒,每面8个颗粒位,那么这种PCB允许一个物理面装载一个BANK。如果PCB只有一个物理面上有焊点,且使用的是16bit颗粒,8个颗粒位,那么它允许同一物理面装载二个BANK。若两个物理面都有颗粒位的焊点排列,且是排阻分别焊在两个物理面上,使用4bit颗粒,每面8个颗粒位,那么这种PCB两个物理面只能装载一个BANK。不同的BANK,是由两组CKE和CS信号线进行选择的,在金手指上有排列。2,拆下颗粒。如果每个颗粒位上有4个DQ引脚引向排阻,那么它是4位颗粒,两个物理面一个BANK。颗粒上有8个DQ引脚引向排阻,那么它是每个物理面一个BANK。颗粒上有16个DQ 引脚引向排阻,且8个颗粒位,则每 个物理面含二个BANK。
使用THAIPHOON或是SPDTOOL这类SPD工具软件,更能一目了然地看到BANK数。
了解BANK的意义:单面双BANK可以减片降容,双面双BANK可以合并增容。

网友:
颗粒的位宽
有4bit,8bit,16bit之分,区别在于DQ引脚的数量,见图:
意义:相同数据位宽,不同容量的颗粒可以进行补位或代换,原则是以高就低。

网友:
颗粒的地址深度
每一个bit数据的存放,在内存中都是有固定地址单元的,其中的内容不允许出差错,数据才能精准无误 。颗粒有自己的地址深度,用来标称自己对地址的选择能力。颗粒的地址线受到元器件制造的约束,必须以行和列的选址乘积的方式表达具体的地址。并且行和列是利用时序的差别共用地址线的。浅显地比方:一组地址线上,在第一时间片,用来表示行数,例如选第5行,第二时间片用来表示列数,例如选第7列,那么具体的地址就是35。实的情况是:地址线是一组二进制数据,在颗粒中共有13条地址线。也即是:行数和列数都不允许超过二进制的13位数。在上图中A0至A12引脚即是地址线。它们在1个BANK中的所有颗粒上都是并联的。
以8bit数据位宽颗粒为例,单颗容量为256Mbits或是32Mbytes,它的地址深度行列乘积为:13×10
了解地址深度的意义:相同地址深度不同数据位宽的颗粒可进行补位或代换。原则是以高就低。

网友:
颗粒的容量及识别
既有不同厂商的标识方法的不同,也有打磨造假的贻害。
举例:HY的,5DUXX系列,5DU后面的两位数是表示容量,其后第3位或3,4位表示数据宽度。
28是总容量128Mbits或16Mbytes,56是32Mbytes,12是64Mbytes。
HY的颗粒,相同容量情况下,数据位宽加一倍,地址深度减一倍。
三星颗粒标示需要查找说明
其它厂商的颗粒标示容量很直观:3208或是32M×8都表示总容量为32Mbytes,而3216,意思是32M乘16bit,则表示总容量为32M×(16bit÷8bit)=64Mbytrs;并不像HY那样使用5DU1216XX那样标称,64M含16bit,HY的做法容易对颗粒地址深度产生误解。

一些造假的JS,将6404打磨成3208以其增加卖点,其实完全没必要,真正的4bit芯片补位后兼容性完全正常,即使用8bit坏位颗粒做4bit补位,也用仪器重新对颗粒内分区,以期对VIA北桥的兼容性。这种JS文化,只能误导维修人员错误地判断颗粒的地址深度,维修无以下手。使其显得更烂。是聪明还是傻蛋?总不能生产了一批劣质内存之后就改行烤地瓜去吧?

网友:
SPD
INTER北桥似乎对SPD内容的读得一丝不苟,什么厂商啦,延迟速率啦,寻址方式啦等等,就是对颗粒内的分区方式不怎么计较。用什么颗粒补位它都认。
VIA则不然,似乎对SPD爱打不理。反正有那么一个东东在那儿就行。它专跟颗粒过不去,补位后颗粒分区方式不对的,坏位的,统统不认,甚至它会将整组的BANK给 屏蔽掉。它有一点好处:因为不理会SPD,颗粒和SPD地址深度乱了套它也不管你。
内存条上,从供电单元到数据线,SPD都是独立的。这对编程SPD大开方便之门。

网友:
金手指脚位图

网友:
正在修内存,谢谢了.

网友:
这个帖子,是对初学者基础知识缺乏有感而发。花了一夜的时间写成。难免有遗漏和不足之处。望其他高手斧正。

网友:
地址深度它是一个乘积。13×10,它实际是一个二进制数值:可以寻找到的地址数量是13位长度的二进制数乘以10位长度的二进制数,相当于十进数8192×1024=8388608。也就是存储器芯片里有8388608个地址单元。也就是8兆个单元。每个单元存储32位一个字长,也就是4个字节,所以总容量是32M字节。
其中的13指的是行数,10指的是列数。存储器的地址排列是一个矩阵。

需要附带一个说明:地址深度并不是容量的标志,它只能标示颗粒的构造。例如:32M×8的颗粒地址深度是13×10,而32M×16的颗粒也是13×10,但它却含有地址数量和寻址方式完全相同的两组矩阵。另外,32×4的颗粒仍然是13×10,但它却在数据结构上是残缺的,需要两颗完全相同的颗粒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矩阵。地址深度与容量相关却不相同。

网友:
13不是地址线,10也不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在总长13位地址线上的工作能力,13是在选择地址行时13位地址线全用,10是选择地址列时只用到10位,另3位空着不用。但是两个数值都不能超颗粒的物理构造:13位。

网友:
在这个帖子里的有关技术参数,在THAIPHOON、SPDTOOL等这些SPD工具软件里均有显示,其中的一些,是我通过软件解读的。

网友:
喜欢看贝贝兄的帖子..容易看懂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    电子书啊

网友:
这段时间正在修内存!收藏一下!!!支技原创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这样的好人和好贴太少了,通俗易懂,强烈支持。

网友:
再次感谢我已经收藏了。

网友:
好贴..
我来来回回看了三遍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这些基础只有看懂了
才能修的顺利
谢谢LZ

网友(2008-09-08):
好东西,收藏下,呵呵 以后慢慢看

网友(2008-10-19):
佩服啊。好文章,今天跟你学了很多啊

网友:
专业原理图!

多谢!
学习了!

网友:
学内存也不易慢慢来看

网友:
有什么设备测试那个颗粒坏的仪器

网友:
最近在学硬件~~
谢谢楼主啊

网友(2008-12-05):
合并了之后,容量是认到了,可是rst 测试,数据线有错是还没改SPD的原因吗?

网友:
谢谢了,好资料,能用上~

网友:
感谢楼主了!准备合并两个256的条子!

网友: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正在学习

网友:
电子书没人出。那得很深奥去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2009-02-25):
谢谢哈~~看懂了些~

网友:
贝贝楼主辛苦了
谢谢分享你的宝贝!!!收藏了

网友:
很实用的文章,顶起让大家多看看。

网友:
对于新手 就是个消化和动手的过程了 谢谢

网友(2009-03-27):
经典啊,经典

网友:
高手哦,谢谢你的知识,学习不少

网友:
谢谢!对我等的帮助非常大!学习了!

网友:
贝贝 幸苦了 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楼主辛苦了

网友(2009-09-26):
BZ是我在论坛里见到的最有亲和力和平易近人的.

网友:
很感谢楼主,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请问下补位是什么意思, 怎么补的?

网友(2009-11-18):
喜欢看贝贝兄的帖子..容易看懂.这样的好人和好贴再多点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哎 修内存总有点基础知识了

网友(2010-01-19):
喜欢看贝贝兄的帖子..真是一个好老师啊,谢谢

网友:
楼主,内存也可以修复的

网友(2010-10-27):
链接哪 里去了?

网友:
不太明白,有点不懂。还是从最简单的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