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花屏

楼主(2008-08-01):
搞过几个花屏的,插好屏线就好了.
不久又送回来了.
到底是没插好,还是屏线坏了.还是驱动板,还是屏有问题
怎么判断?

网友:
这个如果排除供电和虚焊
再不行就只有替换法了.一般先换根屏线试吧

网友:
估计你的是三星显示器吧,如果是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根屏线
要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2010-03-30):
有可能是屏的事  屏侧驱动电路的事  你看看什么位置是屏是好的  就把屏上的电路板给固定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