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开机时灯只闪一下...就不见..无法开机

楼主(2008-08-02):
我有一台东芝-M30开机时灯只闪一下...就不见..无法开机,这是不是与IBM一样的问题
网上好像很少看到东芝的图纸或相关讨论

网友:
肯定是保护了吧。开机灯闪一哈就没有了,先查查看有没有那里短路

网友:
楼上的,如果没有短路怎么办啊,谢谢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查查吧。。

网友:
楼主这个发主题,大家很难帮助你
这个一般是有静态电流,触发后有可能短路,也有可能是每个电压没有出来
引起掉电.楼主应接上恒流源根据电流跑到多少掉电.再根据测一下主板相应的电压有没有出来.这种机子一般修复率还可以

网友(2008-10-15):
你用表测一下显卡芯片后面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我修过一台显卡芯片坏的拆掉后能开机,后换上新的就OK了。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

网友:
先加焊一下CPU供电的芯片..我这样修好过两台东芝的一台M10一台.A10

网友:
跟我这台故障现象是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2266-1-2.html

网友(2008-11-14):
一样的问题, 我也在等结果

:)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东芝-M30开机时灯只闪一下...就不见..无法开机,这是不是与IBM一样的问题
网上好像很少看到东芝的图纸或相关讨论

我有一台 Compaq PP2150, 有电源灯,一开机灯就没了;短路保护了。
查了许久。

I/C 2951CM 有代用的吗?请指点。

怎么我发的主题帖都不见了;暗红外无铅返修台 / HP COMPAQ Presario 1500 不开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8407-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70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