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两脚电压不正常

楼主(2008-08-02):
昨天遇到几块915板,不能触发,用手碰到晶振两脚电压偶尔可以开机,晶振两脚电压一边是0伏,一边是1.2伏左右,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问题依旧,两脚电压和以前没变化,请问各位老师是那里出了问题?VIA的南桥

网友:
楼主可能弄错了,915的板不能用VIA的南桥吧?

网友:
就是,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拆了,再量量电压

网友:
如果确定换好还是一样没用的话就是南桥受潮或者不良了吧

网友:
多换一个晶振和电容试试。

网友:
106电阻也易出此问题

网友:
没电电阻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