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进coms提示要密码

楼主(2008-08-02):
华硕P4BP-MX/S  REV2。0主板,能亮,不过一进coms就提示输入密码,电池清了,又从主站上下了2个BIOS刷了(结果不亮),依然提示输入密码。想问下,除了换桥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修复

网友:
你的问题是重新刷BIOS
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在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我刷的BIOS,不过都没成功,都不亮

网友:
教你一招。打开机箱,将硬盘或软盘数据线从主板上取下,重启电脑,BIOS自检时会出错,系统会要求重机关报设置BIOS。此时COMS中的密码已被消除,
    注意,此法不是在所有机器上都适用##

网友:
的确如楼上所说,弱弱的问一下,你清COMS的时候把电源拔了吗?

网友:
哪个没有关系啊。只要关机了就成了啊

网友:
你的这个主板是用在清华同方上的机器,COMS密码是THTFPC  。这个密码是清不了的,我以前在BIOS区发过这个BIOS文件,重刷新的BIOS后就能改掉这个密码提示。你在论坛中找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