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极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08-08-02):
弄了10多条打磨的金士顿512M DDR,全是点不亮的,其中有一些通电后SPD芯片极烫,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造成什么后果?或者说:如何判断SPD芯片损坏?
另外请问:打磨的颗粒正面标示:HY5DU121622BT-D43,焊下颗粒后,背面标识为PC04425WHRN0    TAIWAN,能看出这是什么颗粒打磨的吗?哪位大侠有该内存SPD的文件传给我一个,不慎感激。
我的邮箱:HZWUAI@163.COM

网友:
SPD焊反了,击穿了,都会很炀。
那个是64M的颗粒,16位位宽。原芯片你需要刮掉漆层才能看到。
那个SPD本版 就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焊反了,偶以前焊反过,就是真个样的

网友:
会同时有这么多焊反吗?

网友:
哪里有我这个颗粒的SPD文件?请给个链接。

网友:
今天弄了些好的24C02来,焊上去后,又烫的烧坏了,难道是PCB有问题?

网友:
你反过来焊一颗试试

网友:
肯定是你放反了。呵呵。。。。。

网友:
能轻易说肯定的,肯定和我一样没水平。

网友:
一代的条子,大部分SPD的点朝金手指的

网友:
spd的脚位是肯定不会焊错的,颗粒损坏会不会连带损坏SPD?前两次插上去温度还正常,进WINDOWS XP后还能看到SPD信息,可第二天插上去就烧了,同时插的另外的条子却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