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新蓝的笔记本 帮帮忙

楼主(2008-08-02):
手头上有三个一样的新蓝A150的笔记本.  一个是好的 , 两个点不亮 .插诊断卡不跑码。
对照着好板测量 各路电压都正常 用示波器打每个晶振都起振了 。BIOS也换过,怀疑是桥有问题啦。不知道怎么修了
郁闷中 。。。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有好板对照应该好搞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反应是什么?讲的具体点.

网友:
电流的反应?
晕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列?
不知道你说的电流反应是什么?我的印象中修手机的会去检测开机电流 从电流的反应来判断开机自举的过程中哪一步有问题。
好像不适用于主板哦
主板维修是用DEBUG卡的。
再说了 我对照好板测量各点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 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等等)  诊断卡不跳变 FF
下一步 准备换桥 有结果的话 我会在这里告诉大家的。
也许是我水平不够吧 那就请你讲具体点吧 告诉我怎么来看电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