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主板启动问题。

楼主(2008-08-02):
一块华硕C61主板,原来使用希捷160G串口硬盘启动正常,后换为迈托串口500G就没法引导硬盘,显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而该500G硬盘在其它主板上使用正常,请问大侠这种情况该如何维修?
华硕

网友:
换硬盘后可以清一下COMS或启动时进BIOS再退出

网友:
fdisk /mbr
dm重新分区 。。。
再看看能不能安装系统。。可能是不兼容呢。。。。
或者去 BIOS设置里面 把 硬盘参数修改一下。。应该可以弄好。。
实在不行打华硕 的 客服电话看看。 。

网友:
500G的硬盘。分区不能动的(有用数据都在里面)。这个肯定是主板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知道,通过哪一个元件的调整,能够修复这个故障。

网友: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是提示你不能载入系统
不知你是单挂500G硬盘无法启动还是挂两个硬盘无法启动
单挂500g,硬盘有系统却无法启动的话有可能是原先用的主板和现在的主板不同
如果挂俩硬盘,而500g硬盘没有系统的话,有可能是俩硬盘主从盘设置不对
160的硬盘变成从盘了,从500G的硬盘启动了

网友:
只有一个500G的硬盘,GHOST系统、安装的系统都试过了,还是原样。
用WINDOWS PE启动后,500G的分区、数据都在。

网友:
你用PQ看一下C区,把C区设置成active,应该就可以了
否则就算你ghost顺利完成也引导不了的!

网友:
刚才用光驱启动了一下,也没法引导启动,用U盘做得USB光驱可以引导。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500G的在别的机器上时是主还是从 装系统了吗?至于你下面说的USB能起,光驱不行我也遇到过 也是设置主从盘的问题 你可以用U盘进PE把C盘的文件挪出来格下再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我现在想知道,通过主板上哪一个元件的调整,能够修复这个故障。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

网友:
就是软件的问题!!修复一下分区表,对c重新建立分区,激活,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