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70-KG行场IC型号

楼主(2008-08-02):
型号:FZ770-KG
产品代码:02TJ712MHFZC1CI

行场IC让人家拆了,

网友:
是tda9116吗,你看一下

网友:
我刚刚找到这图纸

网友:
谢谢二楼装了一个STV6888
  不同步  原因CPU至行场IC同步信号1  2  脚  铜泊断裂 连接上去了就OK 了
  三楼图纸不一样 同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