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主板跑D9,DB

楼主(2008-08-02):
这种问题相信修过原装板子的人都遇到过,我本人都遇到N块了......04年一块845INTEL板子给人装系统,结果死机,重启后就变这德行了,后来换IO换BIOS都还是老样子,内存电路的电源IC和MOS管子全从别的一模一样的板子拆也还是一样..最后无奈陪了人家客户一块二手板子,当时还花了小260块钱呢.....因为最近有一大客户发过来一堆INTEL原装板子,845和865的都有,显而易见的这种问题的板子都有20几块,我头都快搞大了,好多这种板子看到后我就直接告诉客户报废了..因为这种问题我从来都没有修好过...请教高手给解决一下问题
[
]
重启

网友:
你都做过些什么维修步骤?有什么数据没有?
DE,DB是什么时候 出的??

网友:
这个跑码是C1,C3.09.D9.DB...
[
]

网友:
如果单纯说策的话,在我这里是内存,显卡,桥的电压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如果说故障范围的话也就在内存或者显卡这里的

网友:
今天又碰到这种问题了!!!!没有高手给解决下吗?

网友A:
BIOS坏了
刷个BIOS吧

网友:
BIOS坏了
100%

网友:
都说INTER的BIOS不好刷,刷上面去也不好使,有这么一说吗?我自己也没有实验过

网友:
我都是从好的intel板上保存下BIOS。再刷。网上下的就没成功过。

网友:
跑码是BIOS,不跑码是I/O

网友:
CPU座空旱 ............

网友:
BIOS坏!inetl bios不可以刷bios!因为网上都下不到bin文件!所以无法进行编程!
我看只有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INTEL的BIOS,可能进行分离的,你可以到BIOS之家看下子。不过我现在好少修这种板啊。

网友:
换电源芯片,我遇到好几例,好象是AD3168吧,忘了型号.内存供电正常,有时内存不过,试一下吧.或一种可能就是BIOS
[
]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估计是太脏了

网友:
发到杭州我给你研究下~修好再告诉你`

网友:
这种板子我修过的问题就是换io,刷bios

网友:
我的一块技嘉给IBM OEM的845G板也遇到跑DE代码的,先开机90代码,然后自动重启一长三短三短一长报警,然后是DE代码,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大家谁有INTER主板的实验过的BIOS程序的给传几个上来,先谢谢了,马上就交货了,我这里也找不到.

网友B:
刷BIOS.试试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