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 收集的固件一般备份在哪里?

楼主(2008-08-02):
我用的是最新PC3000 845双核单卡 请问备份在哪个文件夹下

网友:
Selected family......................... : U Series X
Selected model.......................... : ST320014A
Model by ID............................. : <HDD ID NOT READ>
Detection of HDD COM port baud rate..... : Error
Terminal : reply timeout error

Error switching COM port baud rate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com口错误

网友:
备份的固件在
Program Files\ACE Lab\PC-3000\Bin\!Profiles

网友(2009-02-01):
Program Files\ACE Lab\PC-3000\Bin\!Profiles下有FUJ25   Maxtor  SeagateBara三个文件夹··
请问放在哪里?迈拓的 放在迈拓的文件夹下 希捷的放在希捷文件夹下吗?

网友:
迈拓的 放在迈拓的文件夹下 希捷的放在希捷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