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系统问题

楼主(2008-08-02):
请ibm X20机器外接USB光驱不认,本机有没有光驱,而且在台式机器上做的系统到X20上显示 NTLDR is missing ,我现在就想做个系统,请问该怎么做啊,急盼!!!!谢谢
台式机

网友:
怎们办啊.....................

网友:
GHOST镜像复制到硬盘上,然后用U盘启动安装

网友:
可以把硬盘取下来在台机上做啊,但不要识别硬件,在本上识别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个底座直接装 或者找一台ibm的笔记本,够完后装回

网友:
找一个底座直接装 没有底座的话可以在DOS下安装系统

网友:
关键是要在本机器上分区,如果是在台式机上分的区,怎么装都是装不进的。

网友:
看一下U盘能起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