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t50枕型校正电路故障继续求助

楼主(2008-08-02):
接上枕校调制管TIP122就没显示,,满屏灰白色光栅,屏幕垂直方向呈S型扭曲,水平方向在屏幕中间有一条3CM宽的黑带.枕校调制管十几秒内升温得烫手,当断开枕型校正调制管TIP122后能显示图像,但行幅缩小呈桶型失真,查遍了枕校电路的所有元件,均未能找到故障原因,现有一原因不明,枕校电路怎么会引起不显示图像,,求大家帮帮我,,,

网友:
枕校管断开的现象说明枕校电路无故障,应监测接上枕校管后电源电压有无变低,垂直S形扭曲有可能主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早就换过了,但故障现像还是一样,,

网友(2008-09-04):
换的枕校调制管是跟原来的型号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