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拓J340硬盘的故障

楼主(2008-08-02):
一块易拓J340硬盘,容量40G,突然开机自检找不到了,用手拿着硬盘通电开机,感觉不到盘片转动时的震动,检查发现电路板上一个日立3E4 5    90G2018的芯片异常发热烫手,网上检索是电机驱动芯片,于是尝试以一块同型号的硬盘电路板替换,旋紧螺丝,开机通电,进BIOS发现能检测到该硬盘了,也感觉到电机转动的震动了,挂作从盘进入win2000后在“我的电脑”里面依然找不到盘符,但是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该盘标示,请问该电路板有没有别人说的BIOS芯片,哪一片是?如果将原电路板上的BIOS芯片换过来就能直接正常使用否(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些重要数据要挽救,同时本人这里也没有专业的硬盘维修工具)?烦请大伙指导!!用手机拍了张图,但是效果很差,还是自己把板上的几块貌似芯片的名称标示写上来,请大家指点:3E4 5  90G2018、LC66  319、D2118、A1242、一片标示有B A Q R的、还有一片微型六脚白色封装的、还有两片都是很多脚的断无拆卸可能的大芯片,就不麻烦大家了——因为即使是我也无法拆卸!呵呵。

网友:
下面那个8腿的应该是BIOS。。

网友:
感谢二楼!这个八脚的芯片上面印刷标示为LC66  319,还有哪位师傅能帮忙确认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