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开关引起的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8-08-02):
一台清华同方旧机(810主板)出现了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据机主反应,之前出现过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有时莫名其妙重启动的故障,不开机时拔插一下电源可以开机;现在是拔插电源也没有反应了。开始考虑是否电源问题,可检查电源没有问题,仔细查看主板没有异常,清理内存CPU周围的灰尘,重新插拔内存条、光驱硬盘等的接头;将系统最小化等都是没见效。只好将主板拆出来检测,结果发现拆出来后可正常开机,只好重新装回机箱,接上各个插接头,结果又是开不了机正纳闷,无意间拔下了复位接头竟然可以开机了,一测复位开关是通的,也就是处于接通状态:这不应该啊,复位开关本来是断开的,只是按下时接通松开后就断开了才对啊,看来是机子使用年限长,开关内部出现短路情况。更换了一条复位开关线后再也没有出现开不了机、自行重启动的现象。
      处理该机后不久,又碰到一例这种情况,后来这台机子是“旧瓶装新酒”:主板等“内脏”都是新近更新的,机箱是旧的,机主反应之前使用一直正常,一天突然就开不起来了,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有了前面的经历,就直接把复位开关线拔下了,顺利开机了 将复位线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种经验很值得注意,有些时候很会出现这种愚蠢的事,在工作中看来更要细心哟!!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看一下诊断卡上的RST灯呢?
有必要把板拆下来吗?

网友:
复位线引起的原因还是头次看到  不知道以前自己有没有遇到过没弄好的  不过楼主的思路是挺好的,要是我又是一顿痛拆痛焊的

网友:
其实我也不是干这行的,只是爱好、喜欢拨弄,经常有朋友“求救”,所有没有添置诊断卡之类的专用工具啦!

网友A:
没有诊断卡简直是盲人摸象,又不贵,还是有添置的必要。
遇到多起此类事件,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诊断卡简直是盲人摸象,又不贵,还是有添置的必要。
遇到多起此类事件,都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诊断卡只是一种快捷的故障诊断工具罢了,“没有诊断卡就是盲人摸象......”这种论断未免太武断了吧,就好比说:没有B超、CT机,医生就不能诊断疾病了吗?一样道理,搞维修靠得的是扎实的基础知识、丰富的经验,没有基础知识和经验光有诊断卡,一样也修不好东西!!!

网友:
装板时 习惯先只插开关线,其它线不插,硬盘电源线也不插.

网友:
这是常见故障。板卡级故障排除法的第一步,就是把光驱、硬盘、软驱、网卡、声卡和主板面板上所有排针的跳线拨掉,只点触发排针试机。触发线、复位线的问题出手就擒。

网友(2009-10-18):
呵呵,学习了,不过在家现在都用些什么型号的诊断卡?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所有接线拔掉,再不行拆出主板裸机试,可排除这一类不经意的故障,初学时就遇过这种情况,还被师傅骂了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