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充不进电

楼主(2008-08-02):
是什么问题?
充不进电

网友:
进系统看看显示什么状态,如果正常显示充电状态的话,8成电池坏了

网友:
主板 坏的也很多咯。

网友:
主板坏的也很多咯 !!!!

网友:
T40充不进电,一般是充电电路故障,拆机查充电电路,一般充电芯片是MAX1772

网友:
楼上老大不会吧你既然修到T40的充电芯片是1772的来牛

网友:
先换电池,再换3806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