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码卡跑码正常,显示器亮绿灯,就是没图像显示

楼主(2008-08-02):
主板:昂达N61GT,数码卡跑码正常,显示器有反应亮绿灯,就是没图像显示,VGA接口正常,更换7408
门电路
,刷BIOS后故障依旧,用PCI-E的独立显卡,显示正常,请诸位指点!!!!!!!!!!!!!!!!!!!!!!!!!!!!
刷BIOS

网友:
按压NB或者洗下看有无效果。

网友:
也许是桥坏了吧
加个旧的PCI-E显卡,几十块,效果提升了,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式

网友:
谢谢,帮他换了个独立显卡,不知能否熬过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