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 k7s8se amd462 bios 的电压 不正常

楼主(2008-08-02):
板子为462主板  支持200外频   有硬跳线  100 133 166 200

本来可以电亮进系统  在bios 中改成166外频 重起后点不亮了    短接 clear cmos跳线后 又可以133点亮
后来又设置166  重起后点不亮了   短接 clear cmos跳线依然点不亮了     设置硬跳线也无用(很好设置 板字上有说明
不存在跳线设置错误 )
cpu 等其他配件换到另外的主板都没有问题

可以开机 风散转 但是不报警
上cpu  测试了 cpu电压正常 有1.65     换一快 1.5v 核心的cpu  cpu电压正常 有1.5 (这说明 已经正确给了 cpu 核心电压)    但是 cpu 不发热 可能没有工作
内存电压正常 2.6
还有agp电压也正常1.5
南桥也正常 3.3
南桥振晶两边都有1.47的电压

但是bios  的电压 不正常   本来两个应该是3.3 v  的脚  一个无电压 一个是5.2v

刷了另一快bios 也是同样问题

刚才量了一下 bios 的电压好象是
winbond w83697hf 芯片 出来的

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

网友:
再说明一下情况  如果不上cpu 北桥开机温度就会有20多
上cpu 开机   cpu核心电压正常
但是cpu 是凉的  北桥的温度也几乎很低
南桥的温度到是一直很正常

本人觉得是bios 没有工作起来 因为他的电压不正常 本来两个应该有3.3 的脚
现在一个是0v 一个是5.2v

网友:
你有没有462的带灯测试座!?试一下看看!

网友:
BIOS的哪个脚,说问题请说清楚。
比如说“你觉得第一脚的电压是不正常的。”
另,请插个诊断卡,也好根据代码判断问题。如果跑码了说明CPU工作了

网友:
我来告诉你啊,极有可能是主晶振有问题,你换了试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