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一块精英845gl-m2的主板出现不断重启,把CPU 拆下开机不重启,怀疑是CPU供电不良,但用假负载测量电压正常,大家知道是哪的问题???
cpu
cpu供电

网友:
有些板内存不过或不上内存都会重启

网友:
这个故障是这个型号主板的内存不过的故障!我修过很多张了!

网友:
恩 精英主板就是这样内存不过就
重启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好修,因为是早期奔4产品,所以支持SD和DDR双内存,其在4个内存槽中间带有一个跳线用来决定是SD和DDR.注意:这种板子是不能自动识别SD和DDR的,所以要手动跳一下跳线!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板子跑D3之后一般要等上5--8秒的时间才开始往下面走数,这也是需要注意的.....如果等之无效就把内存的主供MOS换了看下,这个管子也是非常爱坏的,多数是击穿,少数是老化了.....这种奔4产品好多不支持2.0以上的CPU,修的时候最好用1.7的比较方便 .....这种板子的内存时钟是独立的,修的时候要注意这里,因为这个电路也很爱坏,不行的话换个晶阵加焊一下时钟芯片看下,毕竟是老板子,爱虚焊的...还遇到过一个D3的这种问题是时钟旁边的那个8角的芯片坏了,也值得你参考一下,其他的我确实没有见过还有别的问题了....补充一下,这种板子的BIOS程序一般是不会坏的....在这里借用一下谢谢宝贝的贴子

网友:
好贴,顶一下,我有一张清华同方的L4S5MG/GX+V5.0A主板也是老是重启,有时会很久长重启,有时会很快不知为什么?

网友:
精英845gl-m2不支持SD内存,我有块也是这样!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amp;highlight=845gl
最后是什么问题,修好的说声,谢谢!

网友:
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可内存没有坏啊?在别的主板能正常使用。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内存有问题或者不兼容换了根金士顿512/400的就OK了

网友:
检测不到或者内存有问题都会出现不停重启 可能这问题是这型号的缺陷

网友:
刚碰到这型号就是这问题,我还以为是CPU供电不足呢???看看了大家的帖知道是内存有问题,又学到了 谢谢了

网友:
以前师傅们和我说主板重复自检一般来说是IO或BIOS问题。但不排除其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