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时好时坏

楼主(2008-08-02):
usb时好时坏 重新做系统可以好用一会   过1个小时就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
USB相连的元件不良

网友:
多半是供电不亮

检查一下供电,如果接的是VSB ,直接改到红5V

网友:
跟系统没关系我手上有块盘正845E就这样是SB的性能不良了。

网友:
哥哥直接  接5V 没有问题吗?

网友:
没问题··飞一个5V线路过来就行

网友:
 那个 USB的供电我测了  5V 不低啊

还有就是U盘好使   别的USB 不好使

网友:
你看下周边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         ....................................................................................................

网友:
usb电压正常看周围元件有问题沒,沒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1、电压,你所说的5V不低应该是没有负载的时候,你加一个移动硬盘上去,再测,看多少V
2、排阻排容,顺着电路找一下,没有几个件,都换了再说
3、桥虚

必要的时候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嗯嗯.先换了排容和排阻 看下点样先 要不USB口也换了

网友:
检测一下I/O芯片,一般USB接口问题都关于这个DD的

网友:
LSD
USB一般不进IO吧!!!!!!!!!!!!111

网友:
看看 主板SB的48M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