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烧了一个IC

楼主(2008-08-02):
diamondmax plus 9
80G ata/133 hdd
code:yar41bwo
n,m,c,a

sn:y28oxlzc
tla:6y088l0422611 aab

Q505糊了,看不见型号。
只看到
      P52hh
FDFS
P????A

网友:
我这那种硬盘有5个,怎么没有Q505呢,只有Q500那个是8脚场管,其中我这的5个Q500型号都不一样,有:W503,2DFP520V,应该用普通硬盘上的8脚场管是可以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搞错了~~ 对不起啊 是Q500
我试试看先  ~~~~

网友:
那种烧的情况一般旁边的驱动IC7250也有可能坏的,我上次用的是MT20G的小硬盘上取的8脚场管代的,那个20G的坏硬盘上这样的管子有6只,呵呵

网友:
装了两个上去 就烧了 没有得搞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 ???

网友:
直接换板吧!
像徐品权说的那个驱动芯片一般会一起坏掉,
如果不一次性查清楚,更换了也会再烧!
而且还会把故障弄得复查,有可以烧坏盘体当中的电路!

最好的方法换板试试,用手感觉一那个W503的八脚芯片,
发烫严重的话!马上要把电源断掉,以免把板烧坏,
如果换板之后芯片温度异常那就是盘体里面的磁头电路跟音圈电机之类的出问题了!

网友(2008-10-01):
回复 网友B:

师傅,哪里有这样的板子卖?我也有这样一块硬盘!
QQ550864894
谢谢!!!

网友:
6Y的盘质量感觉很差,我好几个都是硬件坏,好几块板的Q500和L7250E烧了,所有烧板的+5V到SOT223封装的三极管的内部连线一定烧断,有两个还是盘体坏,一个是那个排座的音圈电机(1、2脚)对地(3脚)短路,另一个是5脚对地短路,一开始没测,还把我换上去的一块好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