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一插上电源,自动点亮,跑FF。

楼主(2008-08-02):
望高手给点思路,该板有一个SMSC的LPC47B347蕊片,不知是不是I/O蕊片,会不会跟这个有关?

网友:
是I/O芯片,资料没有找到。

LPC47B347 I/O controller. Address selection and enabling are automatically done by the ..... PnP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of the LPC47B347 I/O controller. ...

网友:
呵呵,这种I/O很少见,都没思路了。就算拆了也没有新的换上。愁呀。

网友:
此问题,范围特别大,所以只能先上假负载,然后检测CPU主供电,如果正常,再接着下一步。上CPU,还是不行,只能替换法检测是否是CPU故障。

网友:
测量此主板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怪问题,一般的贴片电容应该只有一端有电压,而本人在LM339旁边测量一个贴片电容时,竟然一端是5V,另一端是3.3V,请问一下此贴片电容正常吗?

网友:
你这个肯定不是电容问题啊,不信你就换下子试下了.现在的主板动不动就是桥有问题/.

网友:
有同感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IO就好了 :P :P

网友:
DELL的用的比较多些 ,你可以找点DELL的图纸  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