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普HWC7190T

楼主(2008-08-02):
开机有图像显示,屏幕很白,不接信号线,菜单显示正常,如果按一下自动调整键,屏幕闪几下就白屏了,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那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和24C数据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可先写一下资料.

网友(2008-09-08):
24C也容易出问题啊,一般的数据都是MCU多哈

网友:
换一个新的空24C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