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主供电

楼主(2008-08-02):
我这里有块815的杂牌板子 没有cpu 主供电 查无控制电压 换了一个完全一样的电源ic 正在其他板子上可以正常使用的 但是换好后还是没有Q1的控制电压 Q2却有控制电压 Q1的控制极到ic也是直接通的  ic周围电阻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请高手指教啊  下一步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VID信号电阻值 电压正常否

网友:
看CPU识别电压有没有,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识别电压加假负载能测到么 假负载不是设计的短路么 在假负载上测的是没有电压的啊  应该在那个地方测啊 在 电源ic上么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
这些都是正常的 另外假负载上的vid和i/o也是通的 其中那些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i/o的地线 没有引脚定义 呵呵 我现在怀疑会不会是i/o的问题导致Q1没有控制电压啊

网友:
IO坏当然会引起PWM VID 阻值不正常,从而造成PWM 不正常

网友:
PWM 的始能脚也应该考虑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