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m2gta-svp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8-02):
这款斯巴达克主板U是940针,CPU供电,内存供电,PCIE供电,IDE复位,F1117输出电压等各项最基本的检测都正常,(没有示波仪),触发后诊卡复位正常,就是不跑码,客人送来的时候就是这情况。一开始以为是75232有损造成,换了一个,后来还刷过BIOS。还是不跑码。这板发现只有一个桥,不知有谁修过这板或者给些情报参考。

用手压过桥都不行(只发现一个桥),后来用风枪加焊下,已跑码,可以正常显示,不知这风枪加焊效果长不长久,只怕2天就不行了,哈哈

网友:
效果好不好更重要的要看你加焊的技术 了~呵呵

网友:
做好上面的散热,加焊成功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