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杂牌显示器,两边向中间缩,菜单按得出调不了,各位进来指教下

楼主(2008-08-02):
菜单按得出但是调不了,高手进来指点下

网友:
你都什么没测试就来要大家帮你吗?谁都不是神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过的,换过行管还有场块

网友:
按键坏 数据不良

网友:
现在是开机有图像了,电脑进入系统又图像了

网友:
刷新刷得高的话,图像又收缩了,左右两边向中间缩

网友:
先换按键 ,再检查行供电 和行电路

网友:
校正电路或行幅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不按键的问题..你可以打开机里面的行调节电位器慢慢调节....

网友:
查行副调整电路。和二次电源电路。看看是不是行场块工作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行宽窄,不可调,重点查行宽电路,及S校正电路,

网友:
先换按键 ,再检查行电路呀。

网友(2008-09-11):
查枕校电路了,修过好几台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坏了,在查行电路和二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