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上电过5分钟后各电压正常(已解决)

楼主(2008-08-02):
金河田ATX-310WB电源,插上电源各级输出均无电压,要过五分钟后各电压正常并启动成功,内部的电解电容均让我一一换过了,故障依旧,不知道还有什么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
]
电源

网友:
50V /10UF的两个小电容换过吗?

网友:
查后级反馈电路,尖峰吸收电路,另外先把副电源部分先修出来.

网友:
现在查出是在副电源的一个电阻坏了,换上后风扇可以转了,但是只要短接绿黑就会有打火声,好象是从大的那个变压器发出来的,听得不是很清楚,应该就是大的那个发出来的,嗒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