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对主板各电路流程图大致有了了解,但实....

楼主(2008-08-02):
对主板各电路流程图大致有了了解,但实际跑线路中还是困难重重。
电路图
中只是一个框架,跑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我跑一块主板的开机电路。主板是INTEL芯片组的。是通过IO开机,IO的同一脚和PW-ON相连又与VCC相连。不明白。
望高手给点经验之谈~!
芯片

网友:
VCC是几伏呀,是不是在PW-ON上的上拉电压呀.一般会通过一个电阻和PW-ON相连,要是不上拉怎么来的电压跳变呀.

网友(2023-09-24):
+5v sb 连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