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显示器有水波纹问题,有图!!

楼主(2008-08-02):
金长城17显示器有水波纹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一开始是升压管坏了,换了后,就出现这种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帮帮我呀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是电源IC不良,代换了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多次,查查场块8172第五脚接的100V,220NF电容。

网友:
兄弟说有你说的那个电容呀,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吗?

网友:
版主兄弟呀,帮帮我吧,附电路图

网友:
拨掉信号线.看无信号提示那个菜单上是否还有这种干扰.如果是满屏时有时无的虚线干扰.可更换TDA8172  5脚所接的消振电容.代号为C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