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显卡电容各位要什么方法拆焊的

楼主(2008-08-02):
这种显卡电容各位要什么方法拆焊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风枪在背面加热后再用烙铁去拆焊。。。。。

网友:
也就是楼上这个办法,或者直接背面加热取下。

网友:
用电炉加热背面,取下

网友:
两把烙铁两边同时加热
或者一边一下的来,就是费时了点而且不要拉的太快要慢慢的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主板背面刚好是IC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先拆掉IC  再吹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到是搬了一下,连焊盘都掀翻了!呵呵

网友:
我是一把烙铁焊的,是焊第一个角时候把另一个脚焊盘给掰开了
呵呵,是不是用利过大啊!以前也没拆过这样容容

网友:
还有那种主板全封闭大电感怎么拆啊!也是风枪直接吹吗?

网友:
还   真没拆过这样的 呢

网友:
烙铁就行了,那么复杂

网友:
支持楼上的,不用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哦

网友:
我一直都在用铬铁拆了

网友:
用刀口烙铁从背后加热,
注意2脚一起加热,然后拔出。

网友:
直接用风枪在上面吹也可以,不过要注意温度不能太高,时间也不能太长,有一次把温度到400吹的时间长了,电容直接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