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0花屏

楼主(2008-08-02):
MBTEST测得结果: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4328595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32859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15     4234304           0           0
C15       94291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09d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09c 0
07be09f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09e 0
07be19d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网友:
MATS4.78测得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4549451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54945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15     4549451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09d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09c 0
07be09f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09e 0
07be19d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19c 0
07be19f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0 0ef9 19e 0
07be29d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8000 WRITE C 0 0 1 0ef9 09c 0
07be29f0 ffffffff ffff7fff ffff7fff ffff7fff 0000

网友:
帮忙看看哪里坏了,还能修吗?

网友:
上图! 把显存的料号写清楚!

网友:
不会上图,正面:竖的u8 u7 横的u4u3,背面:u8靠背的是u6,u7后面是u9,u4后面是u2,u3后面是u5

网友:
u8 u7在金手指上边,u8靠近接口。右边u4在上面

网友:
显存:samsung     501
        K4D261638F-TC40
D2616 WNL045YX,第3排小字8片有点不一样

网友:
你的卡是正面的U7 U8坏了,你可以换下子试下.

网友:
你的卡也极有可能是U7与背面的U9坏了,你先补焊一下先,

网友:
有可能是主芯片有虚焊哦!可能被氧化了。

网友:
你这显卡是开机就花屏,还是玩游戏才花屏啊

网友:
C15是正面最左边那个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吗,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你那花屏 是什么样个花法是花的看不见字的那种还是很有次序的那种花   然后按思路维修 盲目的修只会导致问题更复杂化

网友:
开机就有花屏,两条两条间隔均匀的竖条,手头没有一样的显存,没有试换

网友:
U7U8补了焊。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5541937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541937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15     5541937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09d0 ffffffff ffff7fff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6969151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5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969151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15     4234304           0           0
C15     2734847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数据有点不一样。但C15没有变。

网友:
U7U8补焊后开机花屏的竖条变为虚线,能进系统,进系统时没有花屏,大概10来分钟后,鼠标点哪里就花哪里,一刷新,全花,是彩色细点,重起,又进不了系统。重测,是上面的结果。
纯红屏和蓝屏时,看不出异常。

网友:
你可以加焊下排阻试试吗,看下是不是排阻虚焊啊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排阻,我得查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哪里。我只有在单位上网,回家试试,所以你们提供的方法,无法及时给回应。请谅解。

网友(2008-09-11):
是否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