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845PE 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08-08-02):
杂牌 845PE 主板自动上电,全板无复位,无温度异常芯片,电源电压偏低,只有一半,12V 只有6V, 3v只有1.5V,绿线(电压正常)和紫线(电压正常)进入I/O,更换过IT8711F-A,门电路74HC07,任然是相同的问题。现在没有办法了,不知道在检查什么地方了。请大家给点提示,谢谢。

刚才又仔细跑了下I/O 到 开机针  和 绿线 紫线 的电路,在电压在3.4V ,高电平,但是短接开机针后电压没有跳变,没有变成低电平,现在有些郁闷了,不晓得是换的 I/O 有问题,还是板子其他地方有问题

网友:
主供电不正常,肯定查主供电的线路啊。先把12V主供电修好再说。从ATX座跑一下12V线路!!!!

网友:
先把电源换了

网友:
如果场效应管接触不良,或者有个别的场效应管坏,,,电源蕊片不良,滤波电容不良都会使电压下降的现象..最后再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如果12V能拉到6V,3.3能拉到1.5
必然电源有毛病,否则应该保护
换完电源再说别的

网友:
自动上电以后你量下ATX14脚看看
是不是比3.3V低但又比0V高 电源是半触发状态?
如果是  那是14脚电路有问题  当然是主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