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起机.

楼主(2008-08-02):
技加8TX板子,开不起机,但要是碰一下晶振能正常开机,但CPU不工作,如果再点一下谐容的话,CPU就能正常工作,并能顺利自检.晶振换过,谐容换过,IO换过.请各位帮帮小弟.

网友:
查下COMS的电池电量够不够2。5V以上,还有是不是对地有什么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电池没问题,正常,也没有哪里接触不良的地方

网友:
清洗加焊更换SB

网友:
有的板晶振换过,谐容换过还是一样,拆了谐容就好了。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