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08-02):
富士康865GV主板,CPU不工作,三大条件全满足,北桥发烫,串口芯片发烫,内存供电正常.检测测卡跑DO,串口芯片换过.

网友:
哦。看来可能是有分支电路对地短路了。要不就是NB挂了。能说下你量测的电压吗。有片选信号吗??

网友:
我都测过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最近雷多,拆了网卡试试。

网友:
应该跑的是假码《D0》

网友:
CPU不工作怎么会跑DO呢,测北桥供电,HUB-LINK电压正常与否,重点还在供电上,如供电都正常,桥挂了

网友:
跑了D0应该也和C0差不多吧,可能是CPU座或NB虚焊

网友:
时钟正常吗?也可以先量量座子

网友:
北桥发烫  北桥附近的MOS管拆了看烫不烫,不烫了就北桥挂

网友:
如果北桥太烫了``找给北桥供电的场效应管``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