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NB不良?

楼主(2008-08-02):
杂牌845,集成显卡,不带AGP插槽。

故障:进系统后死机,重新G系统,走到安装Windows程序,提示请稍候的时候就死机。首先怀疑内存故障,换了内存故障依旧。随之又更换一块带系统的硬盘。提示文件损坏,按“R”修复。这下就更确定是内存的问题了。

检测内存供电,时钟均正常。也没发现其他可疑点。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加电亮机自检时会伴随稍许花屏。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否为NB虚焊或者不良?

网友:
换质量好的内存条试验过没有??

网友A:
先上真CPU用诊断卡测下跑码。再压下各芯片看看。

网友:
内存换了好多根了。这些内存跟我刀山火海拼了好几百天了。它们在其他机器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真CPU用诊断卡测下跑码。再压下各芯片看看。

代码能从FF一口气跑到FF。从代码是看不出任何毛病来。

当代码跑完过后不久,就是死机的来临。

貌似只要运行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程序或画面时就会立刻死住。

开机自检时,DOS下一个小时都不会死机。

只要一进有关Windows的画面信息,就挂了。

网友B:
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把硬盘挂在正常的主板上G完系统后,再挂回去。。。就不会出现在“请稍候”处死机了。。至于主板什么地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这种情况,都是把硬盘挂在正常的主板上G完系统后,再挂回去。。。就不会出现在“请稍候”处死机了。。至于主板什么地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是IO吧

引用 网友C: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随之又更换一块带系统的硬盘。提示文件损坏,按“R”修复。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块这样的主板,故障是内存电压偏低2.4V。
  建议你仔细查一下北桥的各组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硬件冲突  拔了光驱试下

网友:
内存电压2.6V。

光驱?没有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进系统死机:换CPU旁电容,换内存供电管及电容,如CPU,内存旁有电容缺的补上,换北桥与PCI间供电管,换CPU座下的贴片大电容,刷BIOS。  当然确保散热良好和内存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个u试试,这种情况要怀疑是不是该u的二级缓存损坏。换u即可证实.

网友:
大家说的好像这个问题和北桥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故障一样,进系统就死机,后来屏蔽掉集成显卡,加一块PCI显卡,OK.

网友:
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定屏蔽显卡试试.

这个没办法了.没有显卡插槽..

NB我搞了好几次也没搞好.

网友:
和NB有关系,应该是内存问题或者内存信号到NB,你仔细插插,CPU和CPU座子到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随之又更换一块带系统的硬盘。提示文件损坏,按“R”修复。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多换几个版本的系统重装下看,本人也遇到过,换个碟,OK 了

网友:
挑盘的问题不会如此严重的吧,.我的盘包都掏空了.

想下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