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问题

楼主(2008-08-02):
我是新手,遇到一问题不解,特请教各位朋友!

本人修一845主板,独显。检测卡跑85,按说应该正常,可出现F1、F2提示就停止,键盘不起作用。接口电压空载正常,插入键盘clk端电压低。试去排容,刷bios和换io(w83627hf-aw)依旧。没辙。

后来客户拿去别人那里结果一切正常!!!晕死!我键盘是好的啊,难道还有不兼容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以后出现这事,你要从简单开始,先换键盘再说,有的主板也认键盘的。太高档的键盘有的主板不认。

网友:
键盘却有兼容问题,不止键盘,我觉得越是高档东西,越爱出兼容问题

我就遇过品牌机键盘在兼容机用不了的事

网友:
键盘不兼容,楼主 多费功夫了 ,呵呵,诊断卡跑85就是表示正常了 ,只需要把BIOS修改一下就可以了进了 ,你 按F1没反应的话,就应该及时想到更换一个键盘,我试过一台旧机,上我的杂牌键盘不工作,更换客户自己的双飞燕键盘就一切OK,所以维修他的机子的时候,都叫他自带键盘,呵呵,有时候把问题严重话就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