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主机的精英L4S5MG/GX+V5.0A

楼主(2008-08-02):
我有一张清华同方的L4S5MG/GX+V5.0A主板也是老是重启,有时会很久长重启,有时会很快不知为什么?

网友:
看看电容。要不就是BGA接触不良

网友:
首先确认是否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是,死机时试试cpu散热片烫手不,主板上的芯片烫手不。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觉得如果能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最好找专门的维修公司修。以免故障扩大了。

网友:
不是死机,是重启,现在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但不知出在那里,IO换了,BIOS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BGA接触不良,重启老多多的,请用手压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