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一长城显示器的电源模块,型号5S0765C。有没有人知道这个IC的引脚定义?知道的说声,谢谢了。,这是一个五脚的IC,我把这个IC拿下来后,在板上量这个IC的五只脚位上的电压。发现除1脚位是0外,其它的竟然有150——300不等的电压。有四只脚上都有这电压。乞盼有会的指点一二。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http://www.elektronik.sk/datasheet/KA5S0765C.pdf
下载去吧!下载下来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晕.不会吧.你是不是测错了.5s0765 1脚开关管D极接的是300V电压.2脚 地 3脚:启动. 4脚:反馈控制. 5脚.同步.
[
]

网友:
黑笔接冷地测的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