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起系统

楼主(2008-08-02):
大家帮我出出思路 :一华硕主板  集成显卡的(带AGP插槽)  装系统装不起  出现"欢迎使用" 后就在也出不来东西了  动鼠标没死机   而且是装系统的过程中 老出现:0xffffd7e9"指令引用的“0xffffd7e9”内存,该内存不能为读“read"      我维修思路是:用专业软件扫硬盘  内存  都没问题   觉得还是不保险    把内存  硬盘  CPU都换了 连CPU的风扇  电源都换了 问题依旧     然后怀疑集成的显卡坏了   它有AGP插槽   我加了一张显卡  诊断卡到是一路把代码跑完   可显示器不显示东西  就说明AGP显卡用不了   既然问题都排除到这地步了  想问下大家我下一部该怎么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我估计啊你是用那GHOST还原封装的系统.图速度嘛..不知道猜对没,!最好就是按照楼上所说换个系统装...硬件没问题那肯定是集成驱动出问题了.么你就装原版的

网友:
硬件应该有问题吧   我不用集成的显卡  加张独立的显卡是点不亮的  显示器不显示的  但测试卡跑的代码都跑过完了的   系统我是换了很多个了的  手动安装和 GHOST的都试了 都不行    这电脑也是一个电脑商家抱我这来的

网友:
不会是中都吧老大,全盘格式化在安装系统

网友:
硬盘都换了有一个

网友:
都用 MHDD里面的 ERASE  整过了在分区的哈

网友:
换一个 原版的系统盘看看,

网友:
这些是小问题,先看一下硬盘的分区,和格式是否正确。
1。换内存装一次试试。(怀疑你检测内存是有问题建议换一条)
2。网卡(自带或着外加的网卡都拆出来)
3。应该OK啦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几次,一开始是图方便,直接用GHOST版装,后来到欢迎使用的画面就直接OVER,蓝屏了,再换原版也装不上了,但没直接用原版过 ,因为懒,一般拿到手上就直接GHOST,不知道一开始装 原版效果会怎么样??废话多了,现在说自己的装系统思路:经网上搜了一翻,发现和硬盘是 品牌机 有很大关系,因为一般品牌机都有隐藏分区,这个对GHOST版有冲突,装不了,(具体因为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经 UlockHPA [-U | -D] [-C]

-U : 用于UnLock隐藏分区

-D :用于删除隐藏分区,使其成为UnFormat的逻辑分区(永久删除)

-C :-U和-D默认为自动关机。当同事使用-C时,禁止自动关机功能。
后就可以了,

万事无绝对,这样的状况 有时和内存也有关,你可以先试着换   内存   (最好是新的)装,有些内存性能不好 ,也影响了 用GHOST版的效果,也引起蓝屏

网友:
有些主板你不屏蔽掉自带显卡加上去的AGP显卡是没显示的哦

网友:
可能是内存原因,换内存条试试,清洁一下内存插槽.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一般都先检测下内部的一些硬件,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换。那就采用代替发.一个一个去代换,  象这样的情况.1:换个系统2:更换内存看下。3:换个硬盘.4:看下电源 有时候电源也会引起蓝屏的。 5:看主板CPU 座跟北桥 周围是否有电容鼓了。   如果以上都试过。那就把网卡给卸了。.不管是自备的。还是独立的。都给它卸下来。一般死机  装不了系统...集成网卡有一定的问题.   ,,,以上试过的话。.那我就没有多大能够帮你的了。.  那就只能说明你的主板有问题了
   不过向你说的。.上AGP显卡不亮的话。.那我想北桥的问题就大了...所以你这个装不进系统就跟主板有关联了。那你看换块主板会不会这样。.
  如果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帮我指正下。.谢谢..

网友:
我建议你,第一先换块主板,第二换内存,第三换电源

网友:
这问题我遇到过了只要把硬盘重新分区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老大 你看清楚点我说的啥  什么都换了 就主板没换了   现在就把主板换了 用他的其他东西来试了  我是问的主板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维修     本来就知道是主板问题了  但如何下手修

网友:
大家说点电路维修思路吧  不要局限于板卡级别的讨论

网友:
看看有没有 集成网卡   如果有的话建议把网卡 拆掉试试

网友:
我建议先用替换法把问题排除到最小硬件上,在来说维修~

网友:
这种故障的板遇过几次, 是主板问题,
有一块上炉加焊北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这有可能 我们这里这几天老打雷 但我用手摸了网卡的温度正常 我还是听你师傅的 先取了看结果

网友:
技术不过关 假如加焊 搞不好把主板整得点不亮了 那就亏大了 还是你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 确实是网卡引起的 太感谢了

网友:
那位大师能解释一下原理吗?为什么要的 这个位置才死机?还有,三问号,你还没说显卡的问题呢,呵呵。

网友:
同意18楼所说的,集成的或独立的都拿掉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谢 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也是网卡被雷劈 拆掉网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