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3250N 求解!大家热心下

楼主(2008-08-02):
翔升NF3250N 主板....只有北桥芯片...
现出故障..
诊断卡FFFF 无跑码.RESET灯常亮,
由于我现在没带工具.就我朋友这里有个诊断卡.他做网吧的..
所以我就只能这么测试一下.

CPU冰冷.无工作吧.那主板只有北桥一块芯片.还发热的很.
我想会不会是桥挂了??汗....但想到CPU没工作那很可能出现复位灯常亮的就是供电!

希望大家帮我一下..没工具偶经验不够,,,

网友:
说详细点哈,你这样不好搞啊,要回去先打一下电压,才知道啊,

网友:
嗯!谢谢哈!!现在我加焊了CPU旁边的那些贴片电容电阻!CPU有热量了.测电压正常..
但开机北桥还是有点热..
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无能点亮机器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各组供电正常不,CPU供电、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
     如果你不是很专业我建议你拿到专业维修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