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 dell c640 掉电问题 容易造成新的人为故障

楼主(2008-08-03):
最近我在修DELL  C640 的掉电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般的电感都是2个脚  一边一个、加焊的时候直接焊就可以了、但是DELL C640 这个里面有个电感就是4个脚 1边2个脚,若不仔细看的话还不容易发现,而且他的一边是2个脚焊在一起的,而另外一边却是分开焊的(若你不小心焊在一起了就会造成不触发),若不仔细就容易在加焊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具体看下图,(图中电感已经被我拆开了,他的外形本来是和图上面哪个一样的)。大家在维修的要小心了哦!我可吃了不少苦头啊!

网友:
我来帮大家顶起哈,希望看到的人多点哈,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
楼主修板真仔细啊,

网友A:
此电感为1632 5V的输出线圈,同时还有一绕组产生15V电压以主生供1632第五脚VDD电压,若两组线圈短路会造成5V不能正常产生,以至电路保护性关闭1632。

网友:
确实观察仔细.值得学习

网友:
我修过一台C640的机子.是V+对地.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短路的地点.哪位朋友有C640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感为1632 5V的输出线圈,同时还有一绕组产生15V电压以主生供1632第五脚VDD电压,若两组线圈短路会造成5V不能正常产生,以至电路保护性关闭1632。

果然厉害啊,有没这个电路的图纸啊,发一个嘛,让我们看看哈。